基于瑞萨RL78G14的便携心率仪创意进度帖-1、Renesas e2studio的使用

楼主:
收到板子到现在一直在看资料准备硬件电路,但是在群里看到一些坛友对瑞萨的Renesas e2studio环境不熟悉,简单的写点自己的实践经历,大家共同学习。

1、光盘的安装。
这个没什么难度,按部就班一路next下来就好,中间有一步 KPIT GNU需要注册,并很快会给你一个激活码,这个码在你机子上一直有效,下次重装可能会用到,所以保存好邮件。
另外,最好全部默认路径安装,也就是C盘,e2studio调用编译插件是按照默认路径的,否则可能会编译不通过或者各种路径需要设置有木有

主要是这四个程序,第一个是烧录的,第二个是说明文档库,第三个是demo的上位机,第四个是IDE

2、导入并编译项目
外部已存在的项目需要导入进来,和IAR类似,默认安装的例程项目在C:\Workspace\RPB\RL78G14\Sample Projects\Debugging Project路径下,是一个通过调节电位器-ad采样-改变led闪烁频率的例子,所以需要导入进来。

选择import project-->Existing Projects into workspace

选择例程路径,下面勾选前面的checkbox,选择复制到当前工作区(工作区在第一次启动时会要你选择,如果和当前路径一样则不可选)

就导入进来了。
3、在线调试
这个差异性稍微大点
首先把板子的中部四个跳帽调到COD一边,串口切换到调试模式,并插上USB
a. RUN-->debug configrue设置如下图

b、选择project-->build configrue-->set active--->HardwareDebug
或者点小锤子旁边箭头选择

c、设置断点
断点只能在C++状态设置,切换debug状态和编辑状态请选择下面图标最右边的的箭头选择c++模式即为编辑模式。
反之毅然。
调试模式有专门的界面,你第一次调试时会问你是否使用推荐的调试界面布局,随你喜欢可选。

d、进入调试界面会首先跳到复位向量地址,之后可以按F8运行到你的断点处

怕语言讲不清楚,录了一段gif大家看看。

有错误请指正,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
调试动画

网友:
回复 网友A:

积极地人,加油!!!

网友:
又是一个基于ECLIPSE的开发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积极地人,加油!!!
Thanks, Pretty gril !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各家都在推自己的IDE,将会是一场大战。

反观国内,软件行业环境太差,可怜的ZLG

网友:
回复 网友A:

ZLG不是都放弃了吗?如果有合适的机会,我觉得他还会再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做这个是烧钱的事,而且国内没几个用正版。现在的投资资本都在炒作虚拟经济,周期短回报高,没人愿意做实在的事。ZLG当年退出IDE市场时说的话很实在,估计是回不来了

网友:
你好,我编译时出现了如下的错误,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没按默认路径安装吧,重新安装,不要修改安装路径,即可。

错误原因是编译器没找到GNURL78v12.01-ELF的地址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重新安装了还是不行,请问还有其他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再次重装后解决。

网友:
mark, 最近刚买了个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