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方案】2013年国赛D题射频宽带放大器

楼主:
昨天刚参加完了综合测评,感觉发挥一般,不过比赛已经结束了,终于松了口气。我是上海赛区的,下面就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组设计的D题思路,希望能对一起参加国赛及以后将要参加国赛的同学有所帮助。之前在这个版块回帖时已经提到过了,经常浏览这个版块的同学应该不陌生。回帖的时候说话口气可能有些生硬,希望大家海涵哈。 我们的基本思路就是三级宽带运放级联,指导老师说四级容易自激,就没做,不过和我们一起做的小组做了一下四级的效果发现也不错。三级运放分别是两级VCA820和一级THS3201,都是TI的芯片(如果想做四级,可以在第一级前加一级固定增益的宽带运放)。电源使用的是正负5V对三个运放供电,当然如果THS3201单独用更高的电压供电,增益应该会有提高。首先,我们来看VCA820的datasheet, 。vca820可以做到40dB以上的增益可调,且压摆率较高,20bB的3dB带宽在137M.VCA820的性能的确十分优异,最高增益可以做到40dB, 。由于我们在运放的级与级之间做了50欧姆阻抗匹配,因此每两级之间都会有6dB的增益衰减,如果想做到最终的60dB增益,而最后一级THS3201的增益我们设置的是在20dB左右,因此每一级VCA820最少要有26dB的增益。根据datasheet中给出的增益公式, 可以选取合适的电阻值来控制最大增益。我们选取电阻最终实际最大增益是27.7dB。可以看到当其最大增益为20dB时,其频率响应曲线是这样的, 可以看到80MHz时已然有些超过了1dB,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用VCA821更好地原因,对比VCA821的频率响应曲线, 很可惜我们没有买到VCA821。不过从图上看,VCA820做100M的3dB带宽还是很轻松的,实际结果也确实如此。VCA820的程控端口的效果是这样的, ,这个就不必详细说明了吧。当然实际的值由于最大增益高于20dB,所以会略有偏差。根据VCA820的datasheet给的应用电路图, 选择Rs=50Ω,Rf和Rg适当选择控制最大增益。至于THS3201,使用很简单,对应datasheet上给的应用电路接好就可以了, 当然两个768欧姆的电阻要改成datasheet中推荐的值, 且输出端串联的49.9Ω不用接,运放输出都是低阻,50欧姆的负载对于运放来说已经是高阻了,如果接了就又损失了6dB增益。最重要的问题到了,就是级与级之间要用50欧姆串联并且用电容隔直。50欧姆串联显而易见是为了做阻抗匹配,而串联电容是为了防止信号线中有直流成分,导致后级放大漂移。由于信号带宽较宽,可以使用三个100倍倍数关系的电容并联接入。 很重要的一点,电路板要使用覆铜的铜板,不要使用面包板,就是大家说的洞洞板,否则信号线过长,信号频率一高,相位偏移,电路特性就发生变化了。元件最好都用贴片封装的,我们都是使用的0603的电阻电容。还有就是可以在pcb中看到,电源与电源之间使用了电感或者磁珠来阻交流,避免互相串扰的影响。 目前就想到这些内容,如果还有内容没想起来会后续补充,大家有什么疑问欢迎回复,我会耐心解答。最后附上我设计的电路图及PCB,供大家参考。电路图截图截不全,只能分几块截图。 [ 本帖最后由 laisinanvictor 于 2013-9-17 12:48 编辑 ]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因为增益好大,很容易自激的,你们能做到这么宽的带宽好厉害啊
其实刚开始我的两块板子都自激了的,因为是我每块板子上面用了三个运放,想三个运放就是实现60DB的增益,就自激了

网友:
特意来顶一下~~

特意来顶一下~~楼主这种人不多哇~~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一次发帖,不太会贴图,大家将就一下看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打过孔的地方很讲究,我们用的是双面板,背面全部是地,过孔可以使信号环路不易自激

网友:
感谢参与 2013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晒方案 赢大奖  这个图文并茂的帖子发的很好了 值得大家学习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厉害。我们做了这个题,无奈水平不够,只拿了基本分

网友:
回复 楼主:

  方案晒的非常好,积极鼓励一下。20芯币已加入你的账户,请查收。后续奖励待评比排名后再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好还好,主要是老师指导的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层主过奖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客气,大家互相交流进步哈

网友:
看到楼主的,我也想说说我们的了。我就觉得楼主这样弄的好复杂有没有,我就不嗮图了,实在要,也行,我们用的是THS3201,官网PDF上面,100M完全没有问题,其实实际做出来也没有问题的,每一个运放固定放大10倍或者我们是接为11倍的,每一级用了两个运放,每级实际做出来的增益有30db,两级理论上有60db但是实际却没有,于是我最后加了一级,最后一级只有一个运放,这样,THS3201的带宽肯定是够的,每一个运放做到500M都没有问题,我要的目的就是放大到60DB以上,最后,我用程控衰减器,控制我的增益,做到程控,这样,带宽做到500M不是问题,基于我的双电源供电,且用的正负5V,增益做不到好大,做不到80DB,但是带宽可以做到很宽,还有一个就是,我想说这其实是很简单的, 只要芯片选对了,主要也是考察我们对高频电路的布线布局,因为无线通信的平时 训练的题目频率不超过40M,突然上去了,主要就是布线布局

网友:
回复 网友F:

是的,因为增益好大,很容易自激的,你们能做到这么宽的带宽好厉害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嗯,你们的程控衰减器是什么啊,没有用过

网友:
回复 网友F:

高性能产品。给力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过它最大衰减31.5dB,你怎么实现0dB增益呢?

网友:
方案不错,本来也想用vca82x的可是当时已经来不及了,精神和身体接近奔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嗯,当时我们也累得够呛,不过学到了知识才是最重要的,大家互相交流经验心得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亲,增益你都想到了级联,那我衰减还是级联撒

网友:
回复 网友F:

哦,那你们用的是4级的方案?

网友:
13年宽带放大器

哈哈哈 ,,,本人大专的 也是选择本科的题目,指标唯一没有达到的就是袋内没有在1db,我200M范围内波动3db,剩下所有指标轻松无压力哈哈。。。

增益可控1db步进。。。0---60db。。。。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衰减不就是0db了么。。。。

网友:
回复 网友H:

给力,又见一位大神同学,能共享一下你的方案吗?

网友:
声明:本人的方案不参杂任何老师的指导,完全凭自己的能力设计出来的。

好啊,那就把握的方案共享出来了哈。。。如有不懂的地方联系本人哈,,,,,
方案如下,不打字了,直接上图了。。。

日上是本人的方案。。。。。下面是本人调试时候的图片。。。

这是俺的工作台及所有仪器。。。。

调试时候的50MHz频谱。。。

实物。。。

网友:
回复 网友H:

mar-6我怎么调不出来····

网友:
我们第一级加了opa847

网友:
回复 网友I:

呵呵,,,,技术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H:

给力,能具体讲下你的电路设计方案吗,比如使用了哪些芯片等等

网友:
回复 楼主:

芯片我都标注在我的电路图上了哇,上面都有型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H:

板子是工厂定做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哦。。。。

网友:
回复 网友H:

嗯,看你用的bnc转接线都很专业的,很好啊,你是怎么想到这个方案的,平时用过这些芯片?

网友:
回复 楼主:

兄弟那不是BNC。那是SMA接头。至于方案么。只有靠平时的积累了,平时多做东西,慢慢积累,还有这芯片平时肯定今后常用的,要不比赛的时候现选择现看你资料,太麻烦了,也没有把握一下成功的,我就是专做射频的,平时也是,对数字类基本不懂,哈哈哈,,,,11年我也参加了国赛,做的是LC谐振放大器。指标全部OK。在江苏省排名第二。侥幸弄了个国一,第几名就不知道了,,,,,目前最头疼的就是俺的学历,太低了,出去找工作都不要。都是最低是本科生,哎,,,愁得一笔潦倒。。。。。

网友:
回复 网友H:

哇,这么厉害,你把这两回的证书给人家看,人家肯定认可的,加油

网友:
回复 网友H:

一点信号都没有出来···求指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