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串口监测工具 V1.0》

楼主:
最近用LPC812和STM32F130C8T6做路过串口监测工具,其工具主要有以下几点功能:

1. 串口232电平监测(4800~115200之间的各种数据),并通过串口输出(ASC/HEX两种格式固定波特率115200)。

2. 串口TTL电平监测(4800~115200之间的各种数据),并通过串口输出(ASC/HEX两种格式固定波特率115200)。

3. 串口转接板,直接接TTL电平与PC通信。

4. 串口转接板,直接与232电平与PC通信。

网友:
程序有两个,一个是STM32用IAR写的,一个是LPC800用MDK写的,功能完全一样。

931.71 KB, 阅读权限: 10, 下载次数: 0

645.12 KB, 阅读权限: 10, 下载次数: 0

网友:
本监测工具原理图中虽然设计了两个单片机,实际上只能使用一个,不能同时使用。由于LPC800内存有限,能够监测的数据包大小也是有限的,相对来说STM32的监测包要大一些。

    监测串口的波特率可以改变的,可以通过按键选择监测的波特率大小。同时液晶屏上将显示工作模式及波特率。工具设置为监测工具时将按照以下格式输出:

[A->B 00:00:00.00 ] xx xx xx xx
[B->A 00:00:00.00 ] xx xx xx xx

分别表示两条信号线上是数据,所以,监测是时候,可以任意连接串口。

需要特别说的是,本工具是用于监测的,在监测是时候,直接连接的通信线上就可以了。但作为转接板时,有信号线区别的,不能把方向弄反。

网友:
串口检测,能直接检测其他产品的串口数据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可以当转接板用,也可以监测232通信的串口,也可以监测TTL通信的串口。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厉害,有装外壳的照片吗

网友:
马克一下,最近在弄串口,不过是上位机

请问版主是工作上用到这个吗?
还是个人兴趣diy的?
板子做的蛮漂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还没弄完,手工的,不是很漂亮,后面上图。

网友:
回复 网友C:

工作中串口应用特别多,有时候要用到5路,所以出现问题的时候就需要这样的工具,不过这个是我自己DIY的。

网友:
曾经有个项目有类似应用,没有工具,最后在上位机软件层面做了个监控
很有推广价值

网友:
这个东西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