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9854芯片是转接板做的,行否?!

楼主:
有没有大神知道呀, 我们的ad9854芯片是先焊在转接板上,然后自己画的外围PCB(带2013字样的)底板并制作的,不知能否满足要求? 有没有同样情况的?请大家指教下! 谢谢!

我们用的转接板

我们用的转接板

网友:
没有大神能解释下不?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的,我们学校也有人用转接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再问下用转接板能进国赛评测不?

网友:
回复 楼主:

额,国赛都结束了,你为什么问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还要把作品送到南京评测么?我怕到那里跪了。那样就可惜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这样啊,这个就不太清楚了,不过我觉得转接板没有问题

网友:
可以的,我们的板也是去工厂加工的,只要能证明是自己做的就行,还有在比赛的时候有没有盖章,这个比较重要,老师只看有没有盖章,其他的一般不管,请问一下你知道什么时候去南京?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盖章?我是湖南的,我们省内评测时没有对DDS盖章呀,只对单片机和FPGA贴了标签。因为参加了综合测评,而且综合测评感觉做的还可以,所以觉得可能能去南京。具体什么时候去老师说要等网上的通知。

网友:
回复 楼主:

反正这种高频的东西用转接板不如直接焊到PCB上来的靠谱~原来我们用的稍微高速一点儿的AD或者DA焊到转接板上再用效果就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OK,确实是这样,谢谢!

网友:
navalguy 该用户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