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fighter下载mega16怎么设置熔丝位

楼主:
本人使用avr fighter下载程序 使用mega16  若是使用外部晶振8M  12M  16M 时 分别是怎么设置熔丝位啊?下载工具初始如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你得查具体资料了,对应着设置就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自己搞定了  是这么设置的  JTAGEN=1;  CKSEL[3..0]=1111;   若是外部晶振大于8M的  CKOPT=0;  右下角“编程熔丝”打上钩就可以了  其他的默认  这时就能使用外部晶振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