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为什么温度显示不对?谢谢 ....

楼主:
Text2.zip (2.56 KB, 下载次数: 2) Text2.zip (2.56 KB, 下载次数: 2) Text2.zip (2.56 KB, 下载次数: 2)

网友:
程序有问题。

网友:
同意

DS18B20网上程序一大把。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程序网上一大堆,找个靠谱的,自己拿过来先移植,然后再研究是怎么写的,最后自己把它写出来,另外,不要用软件仿真,最好用实物,不想焊东西的话,可以买个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