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汇编程序想改写为C的,有一小段程序理解不了请高手指点!

楼主:
下面是前辈留下的汇编程序的一段,后面的注释是我理解加上的,小弟想把它改写成C的,对其中的一部分不理解,请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MOV   DPTR,#0000H
ADCStart:        MOV   0D8H,#10H                  ;ADC控制字赋值,启动ADC转换
Wait:              MOV   A,0F5H                       ;ADC状态字读入累加器A
                     JB    ACC.7 Wait                    ;判断ACC.7是否清0,为1表示ADC忙
                     MOV   A,0D9H                       ;转换结束,ADC转换值低8位读入累加器
                     ADD   A,46H                         ;???????
                     MOV   46H,A
                     MOV   A,0DAH                       ;ADC转换值高8位读入累加器
                     ADDC  A,45H                         ;???????
                     MOV   45H,A
                     MOV   A,44H
                     ADDC  A,#00H
                     MOV   44H,A
                     INC   DPTR
                     MOV   A,DPL
                     JNZ   ADCStart                      ;是否是一个多次采样结果累加的循环?
                *    MOV   A,46H
                     RLC   A
                     MOV   46H,A
                     MOV   A,45H
                     RLC   A
                     MOV   45H,A
                     MOV   A,44H
                     RLC   A
                     MOV   44H,A
                     MOV   A,46H
                     RLC   A
                     MOV   46H,A
                     MOV   A,45H
                     RLC   A                           ;*号区间这部分指令对ADC采集数据做了什么处理?
                     MOV   45H,A
                     MOV   A,44H
                     RLC   A
                     MOV   44H,A
                     MOV   A,45H
                     RLC   A
                     MOV   A,44H
                     RLC   A
                     CLR   ACC.7
                     MOV   40H,A
                     MOV   A,45H
                     SETB  ACC.7
                     MOV   41H,A
                     XRL   A,40H
                *    MOV   42H,A
                     SETB  2FH.6
                     SETB  2FH.5
                     MOV   SBUF,40H
                     MOV   DPTR,#0000H
                     CLR   A
                     MOV   44H,A
                     MOV   45H,A
                     MOV   46H,A
                     INC   48H
                     MOV   A,48H
                     JNZ   ADCStart
                     CPL   P1.0
                     SJMP  ADCStart

       主要是*号区间这部分指令对ADC采集数据做了什么处理我理解不了。
     小弟汇编语言只接触过一点点,遇到寄存器之间倒腾头都大了!

网友:
建议,把这部分代码通过翻译成对应的C语言或者直接根据汇编代码 写出 流程图。

具体而言,执行了什么操作?
比如这里头就是纯粹以A为中转操作一系列位置

具体操作了什么变量,从什么变到什么。
把这些理顺了,就可以慢慢地 理解数据被做了什么操作,你又知道具体的应用情形
ADC
那么,除了你,没人比你更合适理清楚这个程序了

网友:
感谢斑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