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轮自动平衡小车------进程贴

楼主:
总贴
参加这个项目,是偶然中的事情,某一日点开电子工程世界,看到活动,鬼使神差的就写了个项目提交了。
后来莎莎打电话的时候,竟然都没有了印象。
还好,及时提醒,参与了周计划的撰写,周计划写的很粗糙,也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还好,电子工程世界和瑞萨的慷慨,还是收到了开发板。
开发板快递到的时候,由于外出,所以到现在才能有机会打开看一看。
果然,不错,很好的板子。
上图片

网友:
占楼

占楼

网友:
两轮平衡小车项目--开发环境建立3-1

说明:光盘里的是e2studio 网路上看到的大部分是使用CubeSuite+  随着发展,越来越多的编译开发软件呈现出来。
对于这两个软件,经过选择,我还是选择了CubeSuite+这个使用较多的作为自己开发的工具。
如果有时间,也要研究下e2studio这个开发环境。
对于CubeSuite+主要流程如下:
对于软件的安装比较简单,网路上很多教程,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搜索来看看。
主要介绍下经过自己学习得到的软件使用方法
1、启动软件
打开CubeSuite+,看到如图1所示图形界面
图1 CubeSuite+启动界面
如果不是第一次打开CubeSuite+,则自动加载最后一次执行的project。
2、建立工程
可以在图2所示快捷方式中点击GO,
2  project建立的快捷方式
或者在project--àCreat New project...
弹出project设置界面,如图3
3   project设计界面
在本设置界面中需要设置相关内容
1、 设置Microcontroller,选择RL78
2、 选择使用芯片,这里选择R5F104LE64pin);
3、 选择kind of project  这里选择 ApplicationCA78K0R);
4、 输入Project name ,根据自己的工程命名,注意不用使用汉字;
5、 输入路径,注意不能使用汉字作为路径。
6、 勾选Make the project foider
7、 点击Creat,建立项目。
3CubeSite+面板
   按照上面的步骤建立工程以后会出现如图4的软件界面
4 CubeSite+界面
主要由三部分构成1project Tree Panel:用来显示当前工程项目组件包括微控制器、构建工具和调试工具等。
2Main Panel 编辑窗口
3OutPut Panel 操作输出窗口
这里各位看官注意到当前版本和坛子里的教程不太一样,1区没有需要使用的如图5显示的Code GeneratorDesign tool)界面
5  带有Code GeneratorDeign tool)的界面
不要着急,只要在Tool-àPlug-in setting...中在相应的工具前选中就可以了。

网友:
在上篇中描述到了CubeSuite+开发环境的安装和界面,在本次学习中,重点说一下,自动生成代码的功能。
在没有接触自动生成代码方式以前,自己以为有了自动生成代码,就不用自己写代码了,甚至一度认为也用不到编写代码,可是等接触了自动生成功能以后才知道并不是自己想的那么回事。
言归正传,CubeSuite+的自动代码生成功能还是比较简单。这里以点亮开发板上的led为例,简要说明如何使用自动代码生成功能。
1、 选择Code Generator
Project Tree Panel中选择相应mcu功能进行相应设置。如图1所示
双击Clock Generator,如图2所示
2  双击Clock Generator
设置On-chip debug setting
3  On-chip debug setting设置方法
2、 Port选择
根据开发板P77
故而进行图4设置
4  Port设置
3、 内部时钟设置
5  内部时钟设置方法
6  内部时钟时间设置
4、关闭看门狗功能
图7 关闭看门狗功能
在本实例中,以上设置完成后,就可以进行自动代码生成的功能了。以上设置过程参考了电子工程世界mcu200689的帖子地址为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14000-1-1.html 各位看官敬请前去查看。
5、 自动代码生成
图8 自动代码生成
代码生成后如图9所示
图9  自动生成的代码

网友:
两轮平衡小车项目--开发环境建立3-3-点亮led

本次内容是点亮一个led
在前面两次内容里分别描述了工程建立和自动代码生成。
结合前面两次内容,本次将完成led的点亮。
1、添加代码的方法
1  r_main.c中添加代码
2 r_cd_timer_user.c中添加代码
通过上面的过程,实现了在P7.7口交替输出高低电平的功能。
编译
3 编译
点击图3处按钮,如果没有问题会出现图4
4  编译结束output窗口
如果存在错误,作为需要根据错误提示,进行相应修改,知道编译通过。
2、调试
对于编写程序而言,调试是非常重要的步骤,有人说程序30%的编写+70%的调试,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么高的比例,但是在实际项目中,花在调试上的时间也很多。
5 调试设置窗口
6 串口设置
7  程序下载按钮
好了,整个工程到此就结束了。
注意:仿真前要把CN6、CN7、CN8、CN11跳线帽插到1、2脚上,否则会出现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