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瑞萨RL78/G14双轮自平衡小车创意进度贴+从零开始实现LED灯闪烁

楼主:
基于瑞萨RL78G14双轮自平衡小车创意进度贴+从零开始实现LED灯闪烁
1.Project-->新建工程

2.IO口默认设置

3.

4.选择P77口为输出

5.内部时钟

6.设置为1S

7.关闭看门狗

8.

9.

10.

11.

12.编译无误

13.

14.

15.

16.注意:仿真前要把CN6CN7CN8CN11跳线帽插到12脚上,否则会出现错误。
17.至此第一个LED点亮的详细过程就在这了,让我们一起开始瑞萨RL78/G14开发板的探索旅程吧。

                                                                 mcu200689
                                                                 2013.9.17

网友:
基于瑞萨RL78G14双轮自平衡小车创意进度贴

网友:
赞,你这方法更牛逼啊。非常实用

网友:
基于瑞萨RL78/G14双轮自平衡小车创意进度贴+流水灯
有了上次点亮第一LED开始,瑞萨RL78/G14板总算开始入门了,今天在点亮LED的基础上实现了流水灯,利用以前51开发板资源,直接杜邦线连接即可。省时省力。
单片机开发板LED部分原理图:

瑞萨开发板连接51开发板:

编程基本思路:定时器1S时间到,进入定时器子函数,P0口移位赋值,实现相应的LED点亮。循环……
效果图:

主要代码:
int i=0x01;
__interrupt static void r_tau0_channel0_interrupt(void)
{
    /* Start user code. Do not edit comment generated here */
    //P0 = ~ P0;
        if(i!=0x80)
        {
                P0 = ~i;
                i<<=1;
        }
        else
                i=0x01;
    /* End user code. Do not edit comment generated here */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哇塞,看出你的用心良苦了,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