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 IAR不能编译联合体???

楼主:
使用IAR版本6.0 定义了union
定义如下

//-------------------服务器获取参数------------------------------------------------
#define         HOST_GETPARAM_LENGTH                         9                        //

typedef union
{
struct
{
        U8 FHead_H;
        U8 FHead_L;
        U8 FLen_H;
        U8 FLen_L;
        U8 Cmd;
        U8 CRC_H;
        U8 CRC_L;
        U8 FEnd_H;
        U8 FEnd_L;
}HOST_GETPARAM;
U8 Str[HOST_GETPARAM_LENGTH];
}HOST_GETPARAM_Type;

//--------------------采集终端上传参数及状态----------------------------------------------
#define        DEVICE_UPLOADPARAM_LENGTH                64
union
{
struct
{
        U8 FHead_H;
        U8 FHead_L;
        U8 FLen_H;
        U8 FLen_L;
        U8 Cmd;
        U8 DevID_B4;
        U8 DevID_B3;
        U8 DevID_B2;
        U8 DevID_B1;
        U8 WorkMode;
        U8 SPS_H;
        U8 SPS_L;
        U8 PZThdH;
        U8 PZThdL;
        U8 P01Coeff_H;
        U8 P01Coeff_L;
        U8 P02Coeff_H;
        U8 P02Coeff_L;
        U8 P03Coeff_H;
        U8 P03Coeff_L;
        U8 P04Coeff_H;
        U8 P04Coeff_L;
        U8 WorkStatus;
        U8 LiVolt_H;
        U8 LiVolt_L;
        U8 NC[33];
        U8 CRC_H;
        U8 CRC_L;
        U8 FEnd_H;
        U8 FEnd_L;
}DEVICE_UPLOADPARAM;
U8 Str[DEVICE_UPLOADPARAM_LENGTH];
}DEVICE_UPLOADPARAM_Type;

//------------------------服务器设置参数----------------------------------------
#define        HOST_SETPARAM_LENGTH                64
union HOST_SETPARAM_Type
{
struct
{
        U8 FHead_H;
        U8 FHead_L;
        U8 FLen_H;
        U8 FLen_L;
        U8 Cmd;
        U8 DevID_B4;
        U8 DevID_B3;
        U8 DevID_B2;
        U8 DevID_B1;
        U8 WorkMode;
        U8 SPS_H;
        U8 SPS_L;
        U8 PZThdH;
        U8 PZThdL;
        U8 P01Coeff_H;
        U8 P01Coeff_L;
        U8 P02Coeff_H;
        U8 P02Coeff_L;
        U8 P03Coeff_H;
        U8 P03Coeff_L;
        U8 P04Coeff_H;
        U8 P04Coeff_L;
        U8 NC[36];
        U8 CRC_H;
        U8 CRC_L;
        U8 FEnd_H;
        U8 FEnd_L;
}HOST_SETPARAM;
U8 Str[HOST_SETPARAM_LENGTH];
};
编译通不过 错误如下
Error[Pe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HOST_GETPARAM_Type" (declared at line 118) E:\@FWD移动标定\FWD-ADJ-IAR\SRC\User\def.h 118
Error[Pe147]: declaration is incompatible with "union DEVICE_UPLOADPARAM_Type" (declared at line 159) E:\@FWD移动标定\FWD-ADJ-IAR\SRC\User\def.h 159
Error[Pe101]: "HOST_SETPARAM_Type" has already been declared in the current scope (at line 164) E:\@FWD移动标定\FWD-ADJ-IAR\SRC\User\def.h 164
呵呵 C没学的好!一知半解的!只能用标题吸引一下!
求教版主  刚好普及一下union!

网友:
我只想问一个问题。
这部分代码你是放在.c里还是放在.h里?
这个.h你又是怎么包含的??

标题为求吸引人可以原谅你,只要不是广告党的标题党都值得原谅。
但是显然你想歪了。

提示是你重复定义,而并非定义无效什么的。
我觉得可能跟重复包含有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  是这样! 我放到.C里面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谁让你放.c了!!
事情不是这样解决的
放.c里,你如何向外提供这个结构体的定义。

回来回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后来还是放在XX .h 里了
头文件里加了 :
#ifndef XX_H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