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有没有220转5V微型小功率变压器

楼主:
我正在做一个系统,供电想从220V市电经变压器到3~5V,输出电流只要30mA即可。可用空间有限,加上功率不大,想问一下,有没有微型变压器可以直接从220V转5V的呢?想找拇指大小的变压器。容阻降压不太安全,效率也不高,所以不想用。

再想请教一下,那些拇指大小的变压器,究竟参数都是怎样的呢?大电源变压器都是讲明几伏转几伏,最高输入是几伏,输出几多伏安的,但那些微型变压器就好像好难看到这些参数。

网友:
这么小的变压器, 成品率很低, 价格会很贵. 市场量小. 可能不大可能有卖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样的工频变压器非常难绕。
5V二次绕组30mA,一次绕组电流多大?到哪里找这么细的线?

网友:
功耗大一些就可以的啊!

网友A:
这样小的变压器很难做,材料和人工成本会很高,正确的办法是使用开关电源。

网友:
楼主的空间有限到什么地步?还要安全隔离,要用变压器的。

可以参考手机充电器,只不过比楼主要求的电流大,稍微调整一下,

网友:
用于交流220到3~5V,拇指大小的变压器不是一般的难搞,可以找变压器厂家问问就知道了

网友:
拆个MP3充电器不就结了

网友:
30mA用电容器降压

网友:
开关电源搞定

网友:
随便拆个充电器参考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此简单的应用搞开关电源搞?太浪费了吧。容阻降压还是比较合适的。不过说到变压器,这么小的可能没有。但稍大一点的还是有的,1.5VA左右的比拇指略大一些,大概是30mm*30mm左右。一般是用在对精度要求不太高的采样上,成本应该在5块钱左右吧,我做采样时用过,用的好像是北京新创四方的,记不太清了,楼主找一下吧

网友:
可以使用开关电源,现在的小型微功率的开关电源可以做得很小的。

也可以象9楼说的,使用电容降压,这样的成本会更小,可靠性更高,但是属于非隔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小的变压器很难做,材料和人工成本会很高,正确的办法是使用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不都是DC-DC吗?有220-5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小的变压器很难做,材料和人工成本会很高,正确的办法是使用开关电源。

sorry,老眼昏花了。

网友:
参考:PI-05V-B4是一款能够在13V至380V输入电压范围内运作的200mA降压型稳压器,产品特点: 1)宽工作输入电压范围:13V至380V(400V绝对最大值);2)高达200mA的输出电流;可通过并联增加输出电流;3)无需电感、无需变压器、无需MOS管,从而减少外围器件的成本;4) 超小体积:L18*W9.5*H15.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