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看28069 DSP程序及资料后的观感!!!

楼主:
TI除了在Piccolo 2802x DSP的固件库建设还算勉强做得好一点外,在其他类型的
C2000 DSP的固件库建设上,花的功夫不够,例如28069仅给出屈指可数的那几个
固件库函数,而28069的数据手册就超过1000页如果哪位驴友想搞清楚这个手册,
估计也不是一月,两月的事了。这给此类芯片的应用制造了不小的障碍,现在
国内很多人还在使用一些比较老旧的芯片做应用,而这些比较新,又比较高端的芯片
很少有人问津,我认为随着ARM Cortex的性能提高,会对C2000 DSP造成较大的冲击。
大家还是多在ARM Cortex上下点功夫可能会更好,如果TI的dsp不改变目前这种开发模式的话。
我的愚见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楼主:

F28069 F类型的处理器出厂时就附带了不少应用库。就以电机控制为例,附带的库函数和TI的InstaSPIN-FOC软件配合就可以只用三线就可以检测出永磁同步电机线圈绕阻,极数等参数。

针对TI目前新推的cortex M4系列而言,在某些应用领域还是比不上C2000的。据我所知,最近推出的TIVA的PWM是没有死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F28069 F类型的处理器出厂时就附带了不少应用库。就以电机控制为例,附带的库函数和TI的InstaSPIN-FOC软件配合就可以只用三线就可以检测出永磁同步电机线圈绕阻,极数等参数。

针对TI目前新推的cortex M4系列而言 ...

呵呵,我说的库和你说的库,可不是一个意思哟,呵呵

网友B:
C2000都是差不多的,凡是C28的处理器,都可以使用,这是其它器件没有提供更多库的原因之一。

其它Piccolo 器件,只是集成了不同的模块,如CLA等。这些模块虽然在不同器件上,但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说的可是那些可以忽略寄存器配置而直接使用外设API?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可是那些可以忽略寄存器配置而直接使用外设API?

呵呵,这次你答对了,加分!,再这样搞下去,C2000 dsp就该敲丧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2000都是差不多的,凡是C28的处理器,都可以使用,这是其它器件没有提供更多库的原因之一。

其它Piccolo 器件,只是集成了不同的模块,如CLA等。这些模块虽然在不同器件上,但原理是一样的。

呵呵,跑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F28069 F类型的处理器出厂时就附带了不少应用库。就以电机控制为例,附带的库函数和TI的InstaSPIN-FOC软件 ...

你好!不知道你对InstaSPIN-FOC有多少了解?我现在也在做这个控制电机。有时间可以交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