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Energia写一个同样功能的USB<->I2C工具

楼主:
用CCS写的复杂版在这里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74278-1-6.html

最近有在玩Arduino,就觉得这样的编程思想很不错,完全无需知道底层代码和寄存器的实现方式,只要用封装好的函数就可以实现相应的功能,开发者只要专注在逻辑和应用上就可以了,方便许多。于是回过头来玩一下Launchpad,这次用Energia,做一个之前做过的USB-I2C工具,代码量小很多,调试错误量也小很多,方便不少,我就把代码贴在这里,大家玩玩。。呵呵
#include   // Need the Wire library for I2C communication

unsigned char dataBuff[130];          // The data buffer
                                      // The effective data area is 128 bytes.
unsigned char oneByte = 0;            // For holding the byte during each Wire.read() action
unsigned int  dataBuffIdx = 0;        // Data position during read and write
unsigned char inputDataComplete = 0;  // Indicate the input is finished
                                      // Whenever a CR or LF is received
                                      // or input data length excceed the effective data length
unsigned int  availableBytes = 0;     // Number of bytes in Serial RX buffer for read
unsigned char slaveAddr = 0;          // The 7-bit slave address
unsigned char i2cRW = 0;              // The I2C RW bit
                                      // 0x00 for master write
                                      // 0x01 for master read
unsigned char trDataLen = 0;          // The length of data to be transfered
                                      // either to I2C device or serial console
unsigned char CRLF[2] = {0x0D, 0x0A}; // The CRLF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 Start serial dialog @9600 BR
  Wire.begin();        // Prepare I2C peripherals
}

void loop() {
  if (inputDataComplete == 1) {                    // Data receive finished
                                                   // Go on processing data
    if (dataBuffIdx > 2) {                         // At lease 3 bytes in the data buffer
      i2cRW = dataBuff[dataBuffIdx - 1];           // The last byte received indicates I2C RW action
      slaveAddr = dataBuff[dataBuffIdx - 2];       // The I2C slave address is the byte before the RW byte
      if (i2cRW == 0x00) {                         // Master write
        trDataLen = dataBuffIdx - 2;               // The actual data length
                                                   // Excluding address byte and RW byte
        // The I2C master write action
        Wire.beginTransmission(slaveAddr);
        Wire.write(dataBuff, trDataLen);
        Wire.endTransmission();
        // --
      }
        if (i2cRW == 0x01) {                       // Master read
        trDataLen = dataBuff[0];                   // The 1st byte is the number of bytes to read
        dataBuffIdx = 0;                           // Clear the buffer index for read counting
        // The I2C master read action
        Wire.requestFrom(slaveAddr, trDataLen);
        while(Wire.available()) {
          dataBuff[dataBuffIdx] = Wire.read();
          dataBuffIdx++;
        }
        // --
        Serial.write(dataBuff, (unsigned char)dataBuffIdx);
                                                   // Write the data to serial console
                                                   // Enforce the data length to be 128 bytes at max
        Serial.write(CRLF, 2);                     // Print CRLF indicating data ending
      }

      // Reset data count and action status
      dataBuffIdx = 0;
      inputDataComplete = 0;
      // Clear the serial buffer
      Serial.flush();
    }
  } else {                                         // Read incoming data if available
    availableBytes = Serial.available();           // Get number of bytes available
                                                   // for reading in serial buffer
    while (availableBytes && !inputDataComplete) { // Read data when there are some bytes available
                                                   // And the input is not finished
      if (dataBuffIdx > 129) {                     // We will ignore the data
                                                   // when the buffer limit is reached
        inputDataComplete = 1;                     // And also make the input is finished
        continue;                                  // Skip all following codes
      }
      oneByte = Serial.read();                     // Read 1 byte from the serial buffer
      if (oneByte == 0x0D || oneByte == 0x0A) {    // Either CR(0x0D) or LF(0x0A) indicates the end of input
        inputDataComplete = 1;                     // Make the input is finished
      } else {
        dataBuff[dataBuffIdx] = oneByte;           // Copy the byte to the data buffer
        availableBytes--;
        dataBuffIdx++;
      }
    }
  }
}

网友:
这次发送数据的格式改变了,如下:
I2C写入:[1~128 Bytes Data] [7-bit Slave Address] 0x00 0x0D 0x0A
I2C读取:[Number of Bytes to Read] [7-bit Slave Address] 0x01 0x0D 0x0A

网友:
赞一个,我们板块上也开始使用arduino的开发工具。期待lz更多的关于arduino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