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弱信号测量的PCB布线的探讨

楼主:
微弱信号测量的PCB布线(运放,AD,DA,基准)(μV甚至nV级),能不能把基准单独铺一层(4层板)。

这样做能够降低基准的压降?还是把环境中的干扰引入基准?

谢谢各位

网友:
当然可以,但通常不必如此,独占一层还能满足布线密度要求的话说明未必需要4层板。微小信号的PCB设计很讲究,使用4层板有好处,但也不是用了4层板就可以随便布局走线,关键是要处理好系统内电磁辐射源的隔离和抑制设计。
至于“降低压降”一说是不正确的,电压基准需要的是稳定,即使有压降,只要压降是恒定的就没关系,事实上,有时基准源是需要分压后再用的。
关于基准源的受干扰问题,当然要尽力避免,基准源要靠近AD布局,走线也要尽量短直,能少用过孔就尽量少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继续请教。请楼上提建议

网友:
走线密度确实不大。但是为了更好的去耦,用了四层板。分别是模拟部分是:信号层-模拟地层-基准层-信号层。
数字部分是右下角,只有个430,用于控制AD和DA。分别是:信号层-数字地-3.3V-信号层
左边是电源。

在基准的附近把两个地共在一起(R501).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这样考虑的。因为似乎模拟器件的供电AVCC走线长一点,多拐了几道弯,多用了几个过孔影响似乎不是很大,甚至有些场合为了滤波的效果还在电源走线中串入电感或电阻构成π型网络。而对于基准,阻抗越大。温度不一样,热电动势和电流产生的压降不一致就越严重。就会导致ADC和DAC输入端基准对温度敏感。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另整个板子放入铝壳中,用电池供电

网友:
走线确实不是很密,不知道是否非要用4层板,,
运放,AD,DA等之类的对电源要求要平稳、纹波小,弱小信号部分要尽量远离功率器件,这个楼主应该知道。对散热必须在器件布局时就必须进行特殊考虑,比如,根据外壳结构,通风口,器件高度,空气对流等等,,

并且看所布的板子,器件布局不是很密,,
一般走线它尽可能地短,基准源要靠近AD布局,功率信号和小信号器件要分开这是常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四层板是想减少干扰,不知道这样是否反而带来了干扰?不用四层板如果更好的话肯定不用,并且中间两层完全没有走线。

我看到基本所有仪器,安捷伦、泰克也好。基准源子板都是未覆铜的(双层板)不知道是否是因为①减少漏电②覆铜充当了“天线”接收环境电磁干扰?

为了减少电源纹波,在芯片的电源管脚处用低ESR的CBB电容滤波,第二层铺地也是出于增强电容滤波效果。

功率器件都放在了左边,在电源芯片附件也打了孔,挖了槽,防止热量串过来。其实系统的整体电流应该不到10mA.发热也不大。

由于用了金属箔电阻和金属膜电阻,都是直插的,有点大。用了4个运放,2个DA,一个AD,要想把其中的模拟地和基准都靠在一起有点困难,也不敢走线隔得太近。所以才想铺了大面积的地和基准。但是这样可能弄巧成拙了。

网友:
微弱信号尽量避免大面积覆铜

网友:
回复 网友B:

纠结啊。我也听过有这么一说,但是具体原因不清楚。所以我也没有在顶层和底层覆铜。但是表面覆铜和铺地层/电源层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效果。在凌特(貌似是他们家)的DAC的手册上在讲布局和布线的时候,最后总结性的说了一句:只有四层板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其性能(一时找不到出自哪个器件的手册了)。摘一段2641的:

A useful technique for minimizing errors is to use a separate board layer for power ground return connections, and reserve one ground plane layer for low current “signal” GND connec-tions.

上传一份ADI的中文应用笔记虽然翻译得很不通顺。但是其中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观点,比如说:ADC和DAC器件上的DGND和AGND都要统统接入模拟地,这个一般人都是各接各的。在这份很诡异的应用笔记通篇都在说要铺一层地。我做成4层板也是受了他的影响。

在我的应用中,最终的输出的参考地是基准的2.5V。从而实现正负极性的输出。

网友:
正象二楼所说,有压降不怕,只要稳、只要没有干扰。

楼主的分层基本是合理 的,在铺地上,最好留下可以下刀的地方,以便调试时使用。

干扰始终是存在的,模拟与模拟之间、数字与模拟之间,都会有干扰的。具体怎么做,谁也给不出正确的答案。

我第一次深刻理解干扰时,是一个元件在PCB上旋转90度后,通讯距离就突然拉大了近十倍。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之前做过一版,发现噪声看上去倒是不大。用的34401A测的。因为34401内部用的LM399做基准,0.1HZ~10HZ的噪声有好几个μV,比我用的基准噪声大。万用表在处理的时候应该做过数字滤波的,总之无法评估噪声。但是飘移就比较严重了,一方面是电阻温漂太大。另一方面在PCB布局布线上是否能够优化。所以来向各位取经。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是,铺地和铺基准到底是好是坏?

网友:
这是之前测的一组数据,24位ADC的读值。发现噪声比较大。后来发现这样的测试方法行不通。因为ADC在测直流信号的时候达不到标称位数。此AD虽有24位,但是直流有效位数不到20位。加上电源箱干扰,未加屏蔽罩,未隔离气流导致等因素。噪声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漂移是比较可怕的。有没有什么好主意?

(四十分钟)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的理解有问题,似是而非。电源线在可能的前提下还是要尽量缩短,不论数字电路还是模拟电路,串入滤波去耦器件并不能等效于电源回路的长度加长,电源回路过长的问题在于容易耦合受扰,而去耦器件的引入则是必须的。至于温度问题则是完全不同的问题,基准是应该远离发热器件,但关键的还是热稳定,这跟布线尺寸无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问题的关键是四层板中的中间层除了铺地层以外。铺电源层好,还是铺基准层好,还是都不要铺。走线短肯定受干扰小。电源相对于基准,影响具有更加强大的带负载能力,驱动能力,负载调节率?所以我觉得是否可以把第3层铺基准?取代电源层是系统更脆弱还是更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有“基准层”这样的说法,PCB中的所谓“层”特指主要布设某些特性或连接的层,电源层、地层都是大面积覆盖的,本身具有电气阻抗低且能够屏蔽部分电磁辐射干扰。使用多层板的前提下,电源层和底层应尽量使用。
关于基准,你的“担心”并未集中在应该的地方,有关概念更是模糊,而要点我已在前帖中提过。

网友:
再跟你强调一下:
微弱信号电路中,AD基准根本不是要点,重要的是高增益放大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