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地在一起怎么接

楼主:
模电菜鸟一枚,最近在用TI的xtr300,在手册上有2个模拟地  2个数字地。如下图  ,GND1 GND3这两个模拟地直接接在一起?GND2和DGND直接接在一起?然后数字地与模拟地通过磁珠后接在一起?跪求大神啊

网友:
我们的电路多个地是为了防止信号干扰,防止信号互联,不同的地可以通过芯片转换

网友:
我觉得不能直接连 举个例子

用BHK0505连

用BHK0505连

网友:
模拟地接在一起,数字地接在一起,然后两个地通过一个磁珠连接,书上不都这么说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

这是个什么图啊?我猜应该还有一个图是把地接在一起的,一个板子分两路独立供电的还没见过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看BHK505周围的电路,5V电压和地从其V2和GND2端接入,转成V1和GND1端间5V压降,同样的压降,不同的接地端
整个芯片确实一个电源

网友:
楼主应该理解的,地,是作用信号耦合的公共端。最终应该接在一起是应该的。

但是,实际电路并不存在“理想”情况,电路的每个部分都会有干扰的,为了把干扰减少到最低,就采用滤波,去耦合,等措施。

接地点的处理,也只是为了既保证信号的耦合,又保证相互干扰小的目的而采用的办法。具体怎么接,一般是由PCB布线方式,通过实验确定。

网友:
经常听说 单点接地这个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看BHK505周围的电路,5V电压和地从其V2和GND2端接入,转成V1和GND1端间5V压降,同样的压降,不同的接地端
整个芯片确实一个电源

BHK505是什么?有PDF吗?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