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新手问一个问题

楼主:
如何用51单片机实现对1600KB的存储与访问,其实是自己学校的一个小项目上面需要单片机能够实现自动的访问1600KB字模空间,用点阵led显示出来。不知道表述清楚了没有,大神能解答一下吗?,我想问用AT45DB161这个芯片可以实现以上功能吗。。

网友:
这个1600KB是用什么协议访问的存储区,比如SPI,IIC。。。
一般单片机管教够用应该就可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奥,刚刚去百度了一下,大概明白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奥,刚刚去百度了一下,大概明白了点。。

怎么选的方便透露下不

网友:
51机,如果作为其程序空间是固定的,但也可以分bank。

对于数据空间虽规定是64K,但它的设计会更灵活。可以扩展得很大。

AT45DB161是串行接口的存储器,它不受单片机的规定空间的约束。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大,今天才看到了有字库芯片这种东西,我想知道我用单片机在有机内码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操作字库芯片直接得到16*15点阵汉字的码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