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单片机用485通信,主机怎么在访问从机的同时,其它从机处于待命状态?

楼主:
对于485通信不是很了解,希望各位大神说一下,最好有程序说明一下主机对怎么对从机询问

网友:
从机要有地址吧,地址把从机区分开,分别访问。

网友:
直接发送数据包,然后在数据包里定义从机响应指令,从机收到符合的响应指令就执行否则丢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