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学】AD采样例程

楼主:
中秋献礼!
不使用信号源输入时需要如下改动:
1、将C22短接或者焊接0欧姆电阻
2、去掉R17和R32 的100欧阻抗匹配电阻
注意自环功能的话请准备跳线帽或者使用焊锡SMA旁边2.54排针的2个管脚
V1.20的短接右侧2个管脚,V2.00图片如下,使用跳线帽短接

运行程序后打开Stp_Cntr和Stp_Sample可以分别观察采样控制数值和波形

不说了,控制请结合PDF理解。可以作为典型的SPI口的AD例子参考。

这个是一定要钱的!!1芯币

网友:
有点不自量力地提了一下建议:代码能不能多来点注释?由于能力有限再加上个人习惯问题,因此代码看起来很吃力,另外中文注释实在不合适,基本上都是乱码。

网友:
中文注释乱码是Quartus的一贯作风,可以试试用UE32打开,下载Verilog的WordFile即可。
因为时间关系,注释少了些,只是先上了例程。稍后会结合例程写些文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怎么改动不是很明白?只用跳线帽能搞定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能哦,要改动电容隔直电路

网友:
这个必须得顶下

网友:
刚好要来学习依稀,怎么很少modelsim教程啊

网友:
呵呵,真有意思

网友:
怎么没看到下载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