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003k3无法用st_link硬件仿真

楼主(2013-09-18):
stm8s003k3无法用st_link硬件仿真
用IAR编的程序,芯片选择的是stm8s103k3(没有003k),现在是用外部3.3V给裸单片机(拆掉电源芯片)和下载器供电是没问题的,但用板子自身供电(3V)仿真不了了。不知怎么回事,大神们赶快想想诏吧谢谢啦!
程序
硬件

网友A:
IAR中有stm8s003
考虑把IAR的版本升级一下,虽然stm8s003和stm8s103的内核结构等都一样,配置差不多,但是新刚生产的stms003有差异的,很可能你选择stm8s103不能烧写程序

楼主:
曾经下进去过,但用的人比较多,后来就不能用了,裸单片机还是能下载的,就是放在板子上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