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s811j-link仿真器

楼主:
lm3s811是不是一定得买个j-link仿真器啊,没有仿真器是不是就不能下程序到板子里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这么说.
据说是出厂的芯片,会有 bootloader 存在 Flash 里边.但是如果 erase full flash 擦写的话就会擦掉.

网友:
回复 楼主:

官方板子自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我还是准备买个仿真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资料上面也说是资料自带,可是怎么下载程序进去啊,直接用MDK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装驱动,MDK插件,选对仿真器型号,可以直接调试或下载
论坛有详细说明,善用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