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瑞萨RL78G14的便携心率仪创意进度帖-2、RL78G14板子驱动LCD显示正弦波

楼主:
基于瑞萨RL78G14的便携心率仪创意进度帖-2、RL78G14板子驱动LCD显示正弦波

DIY项目中要用到波形的显示,所以在设计硬件电路之前想先进行一下原理的验证,这里面关键的问题是驱动电压不匹配的问题。
因为我的LCD是3.3V的驱动,而板子是使用的5V供电,本来打算试用下瑞萨的不同电压输出的IO功能,可是板子上已经把两个电压脚连好了,跳线不方便,为这个踌躇了好久。
最后决定板子仍旧用5V,lcd电源选择3.3V,IO驱动5V,背光要6V准备用板子控制一个升压电路实现,真是复杂的电源系统啊,汗一个

尽管麻烦,但驱动还算顺利,正常显示出正弦波形,如下图。

老样子,图片,视频,源码一个都不能少,呵呵

网友:
占楼备用

占楼备用

网友:
学习下倍压怎么做的,我现在做的一点东西,用555倍压,结果自激串扰的到处都是..

网友:
我本着先顶帖后下载的原则先顶了..结果发现只有代码没有原理图,楼主怎么倍压的发出来讨论讨论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理图看第3贴,就是一个pwm控制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三极管看上去像差分那部分?坦白说没太看懂..

网友:
这一部分,P140输出一个pwm,通过Q3开关和L32的震荡,抬高电位然后D31和C31整形

网友:
显示图像能动态放大/缩小吗?

网友:
多谢分享!多谢分享!多谢分享!多谢分享!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