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家用短距离测距兼近距离有人报警闹钟创意进度贴+熟悉开发环境

楼主:
先把周计划列表一下,以后好检查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79896-1-3.html
瑞萨电子RL78/G14评估板DIY周计划模板
试用者ID:damiaa

周计划
周论坛提交内容
9.16-9.22  (第一周)
熟悉DEMO板和开发环境
写一份使用心得,对它的性能作些说明。
9.23-9.29  (第二周)
准备原理图,PCB图,准备芯片
9.30-10.6 (第三周)
准备原理图,PCB图,准备芯片
提交原理图PDF或其他格式的原理图等
10.7-10.13(第四周)
PCB制板
提交电路板空板图相片图
10.14-10.20(第五周)
PCB调试
提交PCB焊接相片图
10.21-10.27(第六周)
程序调试
提交程序调试心得
10.28-11.3(第七周)
程序调试和总结
提交调试心得和总结
自由发挥任务 解决以后试用中的问题
预计时间安排
能在论坛分享的内容
结合自己擅长,准备利用RL78/G14评估板所要做的深入设计
815——11月03日

家用短距离测距兼近距离有人报警闹钟DIY

要求实现:

1,超声波测距模块检测几米(0~3米吧)内物体距离。
,无人时利用超声波检测是否有人进入范围,有则报警(用个小继电器外接报警器)。
,有人无事时做闹钟使用。
,充分利用RL78的定时器,IO中断,RTC,低功耗等功能。
RS485外接,便于连到电脑
1,调试用的的外围芯片子程序。

2,总体的基本程序。

3,原理图的PDF或其他形式的原理图等。

4,芯片资料。

5,论坛规定的其他要公布的资料等。

网友:
DIY家用短距离测距兼近距离有人报警闹钟创意进度贴+熟悉开发环境继续

前几天安装配套的安装盘,莫名其妙的就没有成功。
昨天安装,好像是成功了。但还不是很清楚是否真的成功。哈哈。模模糊糊。

网友:
国庆来好好研究。现在屁颠屁颠的忙。

网友:
发现瑞萨做了个USB的工具。连上我RL78这个板子可以看内存,可以看RTC等等。蛮不错啊。哈哈。赞一个。

网友:
e2studio确实是麻烦,然后就改用CubeSute+了。按照网上的资料,在瑞萨网站上下了一个。安装好了。
http://cn.renesas.com/products/t ... _plus/downloads.jsp
记得是下面这两个中的一个,我是选了个snigle
CubeSuite+
[Evaluation Software] CubeSuite+ V2.01.00 (Multipart Download)
Sep.30.13
This is CubeSuite+ Package.
The debuggers and the evaluation version of compilers are also included in this package.
This can be used for update.
Supported MCUs: V850 Family, RH850 Family, RX Family, RL78 Family, 78K0R and 78K0
CubeSuite+
[Evaluation Software] CubeSuite+ V2.01.00 (Single Download)
Sep.30.13
下面是我网上找的资料:

网友:
DIY家用短距离测距兼近距离有人报警闹钟创意进度贴+点亮LED

1.这次安装很不容易,安装cubesuite+好了以后老是连不上RL78板。后来发现是中间的四个跳线的问题,要跳到1~2。

2.要注意cubesuite+的tool->plug-in settings 是否配置了代码生成器等。

3.要注意生成时钟,IO口,定时器的代码,用代码生成器,注意每次都要用代码生成器生成代码才改变了。

4.要在定时器的用户文件的函数里加入P77的改变,P77是LED2的IO口

5.所有原理图和E1的资料,板子的资料都在配套的光盘里的Manuals里。
6.代码如下:

网友:
DIY家用短距离测距兼近距离有人报警闹钟创意进度贴+CubeSuite+功能利用

总觉得开发环境还是蛮重要的,所以花点时间熟悉熟悉很有必要:

1,CubeSuite+的Start可以让你快速创建项目,打开存在的项目,还有例子可以拷贝直接使用哦。

2,CubeSuite+的tool菜单中的plug-in setting
BASIC function
这里至少要把使用的RL78的插件勾上。

Additional function

Code Generator 2 Plug-in
Code Generator Plug-in
Debug Console Plug-in
IronPython Console Plug-in
Pin Configurator Plug-in
Program Analyzer Plug-in
Stack Usage Tracer
Tool Interface Protocol(TIP)Plug-in
Update Manager Plug-in
以上的各项要选择才能使用想用的功能,比如要产生代码,就要选前面两个,
要IO配置,就要选Pin Configurator Plug-in  其他的分析功能等要选相应的。

3,debug菜单里的useing debug tool 可以选择你要的调试工具,如果选择了想用的项目栏里的代码产生(设计工具)里会增加相应的项。

比如加入E1工具就有相应的E1设计工具出现,这样就能实时调试,如果选的是软件仿真工具。就只能软件仿真。

4,Pin Configurator (design tool) 这个工具可以看到芯片的IO,还可以配置是否使用和功能,具体的大家摸索一下。
注意这里有TOP veiw 和PIN LIST两项功能哦。

5,Code Generator(Design tool)这个功能是选择你想要的外设,并设置他的工作方式,自动产生代码。这个省事啊。哈哈 目前RL78上面列了12个外设。基本都列上了。比如你要配置端口,就选PORT,然后里面选择,然后按Gererate Code(这个必须按才产生)就产生代码了。中断,定时器等都这样子选。

6,RL78G14评估板,注意跳线,错了没办法调试。看配套光盘的手册,中间的4个如果是调试就跳到1~2 这里就不啰嗦了。

网友:
DIY家用短距离测距兼近距离有人报警闹钟创意进度贴+R5F104LEA芯片熟悉

RL78G14  R5F104LEA是G14的一种64PIN的芯片,具体资料如下:如果不看看最后就只知道G14不知道有R5F104LEA那就不好意思了。哈哈。

G14用户手册硬件中文版
G14用户手册软件英文版
这里的G13的手册也可以参考参考
rl78g13_cn.part1.rar (14 MB, 下载次数: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