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刚收到Chronos Watch,半天开不了机,竟然是电池没电

楼主:
今天刚收到Chronos Watch,关天开不了机,竟然是电池没电,换了电池就好了,你们收到如果开不了机注意下电池是否有电!

还有就是背光灯那个按钮,不是很好用!

--------------------------------------------------

PS:上图:

另,娱乐下,吃到一个双蛋黄的鸡蛋,哈哈

网友:
能这样?真的是这样?量电池了么?什么原因能造成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量了!
原先也是想着刚买来的,怎么可能电池就没电呢,搞半天,后面实在没法了,就拆电池下来量,结果0.4V,不知道怎么搞的!

网友:
辛苦楼主啦,可以和TI estore客服联系一下,看看啥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弄好啦,拆出来换个电池就好了!
只是一开始觉得是新买的,压根不会想是电池没电!

网友:
回复 网友C:

按理说确实不应该。

网友:
我的没这个问题啊。里面电池很大的。容量足够。MSP430又是低功耗mcu估计能用很长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啊,原先也是想着不可能,但是开机操作很简单的,后面实在找不着原因就拆下电池测了一下!!!
明天上图!

网友:
也不是没有可能,如果生产时开在通讯模式而忘记关闭,电池电量只能用几天

网友:
一定是生产出来,检测时忘关了

网友:
电池这样测法容易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