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总是这个错误呢?

楼主:
驱动都已经安装完成,程序也可以正常编译,但是下载时总是出现下面的错误?该怎么解决呢?谢谢
[Direct Error Cause]
No response from the CPU. Please confirm the signal of the CLOCK or RESET,WAIT and so on.(E1200416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板子中间的四个跳线跳到OCD模式了么,不然是不能连接上进行仿真的

网友:
而且如果程序中用到txd,rxd脚的话仿真也不能顺利进行,最好避开换其它串口引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昨天下午试了下,是因为跳线没有设置正确的原因,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O(∩_∩)O谢谢

网友:
你的板子中间的四个跳线跳到OCD模式了么,不然是不能连接上进行仿真的 OK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已经设置好了,需要跳这四个短路线,O(∩_∩)O谢谢

网友:
什么跳线帽?我的也这样是最小系统版怎么办?

网友:
我用瑞萨的板子,用cubesuite+仿真下载,也出现No response from the CPU. Please confirm the signal of the CLOCK or RESET,WAIT and so on.(E1200416)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不知道哪里有四个短路线

网友:
我遇到这个问题是因为型号没匹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下午试了下,是因为跳线没有设置正确的原因,谢谢

请问是哪四个跳线?还记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