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程序刷新率问题

楼主:
用ds18b20写了一段程序,如果在while(1)里面一直循环读取的话,温度是会随环境改变的。但是当用定时器定时2s采集一次温度时,每次读出来的温度跟第一次读的值一样,不再改变。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比较难判断了,正所谓错误的N多种,正常却只是一种啊。
有这几种可能性,1,你读数本身就是错误的;可以看看读出的数值是多少度?
2,你的程序问题,以前做通信偶尔也会遇到某个变量一直都没有被赋值或者内存被修改的现象;
3,传感器错误,可以通过换传感器测试了。

还可能很多种,就不一一列举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重写了一次,这次就好了,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