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原理图元件库画直线的问题???

楼主:
在PROTEL99SE 原理图界面,

为什么我画的线条属性都是“折线”,如 图示???

那么属性为“直线”,能够修改各个参数的的直线是怎么画的?

请高手赐教!!! !!!!!!!!!!

网友:
都是这样的啊?原理图米必要设那么详细的参数。要是画封装库,可以画得详细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可是那些不在网格上的线,是怎么画出来的。。。???

网友:
把相邻每格的参数设置改一下不就行了么?

网友:
Design->Options->Grids       Snap设置1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