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好,用2812 跟c8051f502 SPI通信,DSP主,单片机从,示波器显示 主机发送的数据,时钟,位选信号都是对的,但是当把主机的时钟接到从机时,时钟信号没了,时钟电平维持在2V左右,单片机也收不到数据。

楼主:
烦请大家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
时钟信号由主机提供,这是spi协议的规则.

网友:
从机SPI时钟引脚是不是设为输入引脚,

网友:
是的,时钟肯定是主机提供的

网友:
检查从机时钟引脚的状态是否设置成了输出态且输出为逻辑0,这样会产生电平竞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