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变色是怎么实现的呢?

楼主:
LED变色是怎么实现的呢?晚上霓虹灯闪耀的高楼大厦外墙,看到那些LED在一直不停滴变色,我想知道变色的原理是什么?难到LED本身会变色?初学者,请教大家。

网友:
多个LED,不同时候点亮不同颜色的就出现了变色。

网友:
像楼上所说的,多个LED。或者则可变色LED。

网友:
根据颜色要求,一般分2-3组,一组红色,一组绿色等等,间隔分布,交替点亮

网友:
不同颜色的LED,同时或者快速交替发光,眼睛看到的是混合色。
例如红色LED和绿色LED,同时或者快速交替发光,眼睛看到的是黄色。
红色和绿色比例不同,看到的黄色也不同。

网友:
有三色LED灯的

网友:
明白了,谢谢大家的解释

网友:
什么情况啊,能做好吗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某宝上面有卖RGB三色LED的,不过这种LED不实用,有点贵,一般做装饰的实用LED都是将不同颜色的LED封装在一起,然后给不同的脉冲,控制闪烁

网友:
楼主亲自去近距离观察就明白了

网友:
是不是灌封的时候,上道工序没有做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