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稳压二极管和齐纳二极管一样么?区别在哪里?

楼主:
请问稳压二极管和齐纳二极管一样么?区别在哪里?

网友:
回复 楼主:

“稳压”和“齐纳”,这是不同的分类。
或许可以这么说:齐纳二极管是稳压二极管的一种。
实际使用时,不必考虑这支稳压二极管是否齐纳。

网友:
小于6V(左右,很难区分)的稳压值的是齐纳击穿的稳压二极管,大于6V的就是雪崩击穿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
齐纳和雪崩击穿的温度系数相反。

网友:
好的,谢谢诸位的解释,就可以理解为齐纳二极管可以用来稳压,但稳压二极管还有别的种类,对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可以理解为齐纳二极管可以用来稳压,但稳压二极管还有别的种类,比如雪崩二极管,对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这么一解释我就明白了,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

网友:
过去我们国家制造了一些型号的稳压二极管有三条腿,一边是齐纳,一边是雪崩,每两个腿之间都是稳压二极管。当中间那条腿不用相当于两个串联起来得到一个新的稳压值,这个新稳压二极管的温度系数趋向于0.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种“背靠背”的双稳压管,使用时相当于稳压管串联一支普通二极管。是利用普通二极管(正向的稳压管)的温度系数符号与稳压管温度系数相反,大小近似相等,温度变化时二者接近相互抵消来实现温度系数非常小的性能。

网友:
楼上的都已经解答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