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推荐精度高的分压芯片

楼主:
请大家帮忙推荐精度高的分压芯片:不知道有没有这种芯片,想要3.3V的AD想要5V的电压。

网友:
“想要3.3V的AD想要5V的电压”
不大明白楼主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3.3V的AD才用5V的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3.3V的AD才用5V的电压”
还是看不懂。

网友:
呵呵,外国人吧……
应该是说AD芯片是3.3V的,但电源是5V的,或者输入是5V的。
楼主该站起来,趴在桌上,屁股撅高,然后抡圆了巴掌拍几下,旁边有同事代劳的话,效果更好。

网友:
分压?用两个电阻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