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提高LC谐振回路的能量?

楼主:
想要提高LC谐振回路的能量,请问有什么办法?请教各位朋友,是否有办法提高谐振回路的能量?

网友:
应该是加大LC的值吧!它倆都是储能元件,没办法自己产生能量,这样的话,只能增大他们存储能量的容限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LC回路所储存的能量是外部输入的,要提高LC回路储存的能量只有加大输入(电压或电流)。
另一方面,LC回路储存的能量在每一次振荡中要损耗掉一部分,损耗掉那部分与储存在LC回路中那部分之比叫LC回路品质因数。所以,如果每次(每周期)输入到LC回路的能量固定,那么提高LC回路的品质因数(减少每周期损耗所占比例)也可以增加LC回路储存能量。

网友:
提高驱动源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