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抗率怎么计算的?

楼主(2013-09-22):
请问电抗率怎么计算的?
请问电抗率怎么计算的?比如电容是20KVAR的配7%的电抗,这个电抗的电抗值该怎么计算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串联电抗器的电抗值与电容器组的容抗值之比就是该组电容器装置的电抗率。

网友A:
电抗率=Xl/Xc
Xl=20*0.07=1.4KVA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