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采用dds技术,做一个正弦波发生器

楼主:
请问怎么做一个正弦波发生器,不采用dds技术,请高手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说清楚你要的正弦波频率范围(包括是否可调),很难推荐合适的电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DDS是直接数字频率合成,除了这种方法还有锁相环频率合成(间接合成),还有一些比较老的方法。直接数字频率现在用的比较多,干嘛要寻求DDS之外的方法呢

网友:
楼主把要求说的详细点啊。

网友:
NCO?简单查找表?再不行写几句Verilog就可以模拟一个精度低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NCO、查找表也是DDS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广义DDS实现方式不同占用资源不同,实现难度不同,不知道楼主要干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应该是想用那些老方法,不是直接数字频率合成

网友:
回复 网友C:

想用查表法完成,可以吗

网友:
如果用查找表的话,如果想改变输出波的频率是不是很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用查找表的话,想改变输出波的频率是不是很麻烦?

网友:
抽样可以做些改变,小步进调节做不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不是说不采用DDS吗?查找表也是DDS,改变频率也不麻烦的,

网友:
调频调幅调相都可以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carnation:

网友:
RC振荡器,,运放搞定。
不过频率稳定度就差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