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示波器做电源的测量注意事项

楼主:
       今天在评估一块电源demo板的时候碰到一个小问题,就是在变压器的主侧没法用示波器量,接上电源板就停工,同事拿示波器探针点的时候还冒火花,搞得他不敢再测主侧电路。刚开始的确还有点摸不着头脑,按说很简单的,不管输入的是负电压还是正电压,对芯片来说只知道参考点,这个只要没有反就没有问题,而且这是电源厂家的demo板!?

  疑惑中做了几个小测试,只接示波器探头的地在输入口的负极引脚上,加电,现象一样。悬空直接量,得到肯定是不知所以的东东了。我用的是款泰克示波器产品,
TDS2002C,不清楚不一样的示波器测出来的结果会不会有所差距。

  由于看起来是和示波器的地链接有关系,就从这方面检查。发现示波器的探头地和示波器的保护地/电源输入地是通的,demo板的供电电源和示波器也是共地的,而且供电电源输入和输出是隔离的,也就是说demo板和供电系统不共地,这样一来,接入示波器的地就等于强制把供电电源的输入输出连到一起,当然要出问题了。

  搞明白这点,示波器接上就不行的问题就明了啦,于是换上另外一个输入和输出共地的直流稳压源,再测demo板,一切OK!

  这里有个小教训,就是在测试电源的时候,一定要先把地连接关系搞清楚,否则容易出问题还搞得莫名其妙。由于开关电源在系统上用的比较多,而且有隔离和非隔离方式,另外为了调试包括正式使用中都会用到外部电源,而外部电源也有很多种类,加上测试设备本身,如果没有事前考虑这些因素,测试时出异常也是难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