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lvaco软件仿真LED外延的问题

楼主:
请问群里有高手用silvaco TCAD仿真分立器件吗,为什么我用该软件仿真GaN基LED,跑了几次代码,复合效率分布图的数量级居然不一样!代码是我自己写的,如果用库里自带的GaAs基LED模型跑出的数据就会很稳定,是我自己设置的LED结构有问题吗,求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有可能是你设计的外延层有问题,导致性能不稳定。比如每一层的厚度、掺杂类型、是不是引入量子阱结构啊什么的。

网友:
那您帮我分析一下,单量子阱的模型如下:  其中,蓝宝石衬底0.397μm;省略GaN缓冲层,其上生长n-GaN,厚度为3μm,其掺杂浓度为5×1018cm-3;其上生长InGaN薄膜厚3nm,未掺杂;其上生长p-AlGaN,厚度为100nm,其掺杂浓度为1×1019cm-3;其上生长p-GaN层,厚度为200nm,其掺杂浓度为1×1019cm-3;最后P型电极,无厚度。省略n区电极。

网友:
你好!我现在在做LED的仿真,想请问一下silvaco库里自带的模型的代码从哪里获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