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DSP应该选择哪系列何种型号的DSP开发板

楼主:
今年研一,刚入学,想在研究生期间系统学习DSP,导师是研究信号、图像和网络方向的,想知道购买TI的那类型的开发板比较适合?

网友:
2000偏控制,5000语音,6000适合大数据量信号处理,当然价格也有差别
如果有视频图像,可以考虑DM642,比较经典,不知道你们以后会不会上系统,如果想加入操作系统,可以考虑双核的dm6446,dm6467

网友:
现在只是想知道比较适合自学的,经典的一些DSP,难度不要太大的,C2000可能不会选择,就是C5000和C6000的不知道哪个比较容易上手。C5000的哪个型号的呢?

网友:
比较经典的5416,5502

现在单DSP比较少,嵌入式领域基本都会涉及到系统,还是建议学习双核的,dm6446, dm6467,还有集成了算法的dm36x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什么样的仿真器比较好?

网友:
建议davinci一款双核+560仿真器,这个目前还比较实用,单纯不带操作系统的局面和实际应用还是脱节比较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是研一的,本科学的是单片机,现在也开始学习DSP6455,加下我QQ:842930917,交流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额,我学的是C5509,自己买了块开发板。

网友:
ezDSP,5535的55系列单核心,自带100仿真器,能够进行简单调试。目前从TI借到一块开发板,正在摸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