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333运算放大器低温问题??求助!

楼主:
INA333低温-40度环境试验时,线性放大倍数有波动,导致测量结果误差超出允许范围,请问大家这运放正常吗?

网友:
先找找IC的外接元件正常与否。TI的东西,一般符合手册上提供的标准的。

网友:
-40度,已到使用温度环境的极限。我对照DATASHEET估算了下,这时G 波动允许大于 3%多 ,你的测量结果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放大倍数是普通电阻,这种电阻低温是电阻减小还是增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测的结果是放大倍数减小1.5%,用这个运放达不到要求,运算放大器有没有漂的小的?

网友:
手册上说:
G = 1 to 1000   (RL = 10kΩ) 10 ppm

不应该是IC问题。应该找找外围电路。

反馈电阻要使用同材料的电阻,这样即是有温度系数,也是朝一个方向变化的。

网友:
在-40度,测的放大倍数减小1.5%,应该是在DATASHEET规定的指标内了(在-40度最大允许变化3%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