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题参加南京测试名单

楼主:
要去南京测试啦

网友:
我们江苏赛区的参赛队,晒一下我们做的结果。 基本要求: 1.转换开关S 接1 端,RL 阻值固定为5Ω。当直流输入电压在7~25 V 变化时,要求输出电压为5±0.05V,电压调整率SU≤1%。 实测:输出电压为5.0093V,输入电压在7~25V变化时,输出电压变化为0.002V,电压调整率0.04% 2.连接方式不变,RL 阻值固定为5Ω。当直流输入电压在5.5~7V 变化时,要求输出电压为5±0.05V。 实测:输出电压为5.0092V 3.连接方式不变,直流输入电压固定在7V,当直流稳压电源输出电流由1A 减小到0.01A 时,要求负载调整率SL≤1%。 实测:电流为1A时,输出电压为5.0092V;电流为0.01A时,输出电压为5.0182V;负载调整率为0.18% 4.制作一个功率测量与显示电路,实时显示稳压电源的输出功率。 实测:包含电压显示和电流显示,电压测量误差为0.01V,电流测量误差为0.001A,能实时显示输出功率。 发挥部分: 1.转换开关S 接2 端,将RL 接到漏电保护装置的输出端,阻值固定为20Ω,R 和电流表A 组成模拟漏电支路(见图1)。调节R,将漏电动作电流设定为30 mA。当漏电保护装置动作后,RL 两端电压为0V 并保持自锁。排除漏电故障后,按下K 恢复输出。要求漏电保护装置没有动作时,输出电压≥4.6V。 实测:漏电电流为30.44mA,漏电保护装置动作后,RL两端电压为0V并保持自锁。排除漏电故障后,按下按键 恢复输出。漏电保护装置没有动作时,输出电压为4.90V。 2.要求漏电保护装置动作电流误差的绝对值≤5%。 实测:漏电电流为30.44mA,漏电保护装置动作,误差为1.47% 3.尽量减小漏电保护装置的接入功耗。 实测:漏电保护装置的工作电流为<700uA,功耗小于3.5mW 4.其他 实际:包含继电器延迟输出保护; 输入电压范围扩展为5V~27V ,在全范围内电压调整率为0.04%,负载调整率<0.2%;在全输入电压范围内满载时电源效率大于40% 不知道这样的结果应该可以得多少分,可惜在江苏赛区只得了赛区二等奖。不敢说水太深,也许我们做得不够好。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