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风火轮的官方指导文档中的取样时间

楼主:
Capacitive Touch BoosterPack (430BOOST-SENSE1) for the LaunchPad User's Guide (Rev. B) slau337b
第15页
The User Experience application starts in sleep mode, sampling the proximity sensor approximately every
8.3 ms (VLO / 100 = 12 kHz / 100 = 120 Hz).

但是代码中:
do
  {
    TACCR0 = 100;
    TACTL = TASSEL_1 + MC_1;
    TACCTL0 |= CCIE;
    _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GIE);
    TACCTL0 &= ~CCIE;
    TI_CAPT_Custom(&proximity_sensor,deltaCnts);
  }
  while (deltaCnts[0] <= PROXIMITY_THRESHOLD);

文档中(第16页)又说门限时间是:
The proximity sensor uses an SMCLK of 125 kHz. For the button and wheel, the frequency is
increased to 1 MHz. The interval count is 8192: 8.192-ms gate time for the button and wheel elements
and 65.5-ms gate time for the proximity element.

那么总得取样时间是多少呀?15页中的说法是否恰当?
之所以较真,是因为这个取样时间关系到功耗问题,大家说说一般的设计原则或者参考是什么呀?

网友:
TACTL = TASSEL_1 + MC_1;这局代码是ACLK,应该是VLO。
我认为原则上能低速就尽量低速。

网友:
我的意思是说门限时间都大于8.5ms呀,怎么理解这个approximately every 8.3 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