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路比较器LT1017

楼主:
这是双路比较器LT1017的典型应用电路。对这个电路的原理有点搞不清楚,为什么必须是1脚和7脚同时输出高电平的时候才有输出呢?比如:3脚电平高于2脚,此处1脚有电平输出;如果5脚低于6脚,则7脚没有电平输出,那么最终就没有输出。这个逻辑对吗?谢谢!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手册,上面说:The output stage is  also designed to allow driving loads connected to a supply more positive than the device, as can comparators with open-collector output stages.

你可以想象一下,两个C极接在一起的电路,在两个输入不一样时,得到的结果。

在逻辑电路上,有个名词叫“线与”,你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