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8V的信号转换成0~5V的信号,求教

楼主:
运放作为比较器,采用0~5V的LM324单电源供电,负脚接的是+2.5V直流电位,正脚接±8V信号。不知道为何,当-8V输入时,输出仍然是+5V。

网友:
你用的是5V的电压,就算是轨到轨的最多也是小于5V的,要想输出大需要提高运放的供电电压!

网友:
单电源的LM324的输入脚怎么能直接接负8V?好歹也该用二极管嵌位一下吧?

简单点,拿个RS232接口芯片就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试试

网友:
试试下

这个原理图可以实现这个功能,精度差了点0.5%精度还是可保证的

网友:
以上电路,原则上信号可以拉出40MA的电流

如不行,电阻值 成倍增加,除了消失调电压的电阻不加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