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低于5V输入,200V输出DC-DC

楼主:
因为设计需要,想找一个低于5V输入、200V输入的DC-DC,不知道大家有推荐的没有?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输出多大电流?
电流很小的话,参考电蚊拍电路。
现成的模块,恐怕难找。

网友:
回复 楼主:

迷你高压发生器电路
在一个非常小的空间,并通过简单的原电池或可充电电池供电,该电路产生一个低能量,对周围200至400伏高压秩序,当然对人体无害,但仍然能够给出很讨厌'捅'的人谁触动它。

网友:
要给 一个功率要求撒。没有功率指标,随意就可以做一个了。

网友:
谢谢诸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