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中j-link找不到?

楼主:
为什么mdk中显示no j-link device found??

网友:
是不是没连接好,或者驱动没安装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排除下来好像是驱动的问题,请问一下j-link的驱动各种版本都是可以的么?

网友:
你是正版的话个版本都可以,否则最好选择和mdk匹配的版本,能用的情况下版本低点好,不然麻烦

网友:
要跟MDK相匹配,否则会在下载的时候提示升级固件,大部分情况都能升级,除非你的J-LINK硬件版本太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