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转换的问题

楼主:
我在编程中遇到了如下问题,请教一下各位高手:

我用到一个传感器,输入信号Iled的周期是10ms,高电平持续0.32ms,这个信号我用定时器输出的PWM波形生成了。但是需要采集这个传感器的输出信号的峰值,峰值信号在输入信号的上升沿后0.28ms后产生。请问用什么办法能够采集到这个峰值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峰值准确地在输入上升沿0.28ms后产生,那么检测到上升沿之后进行AD转换,是否可行?
0.28ms是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可能需要占用定时器来测量这段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用什么方法检测上升沿呢?

网友:
外部中断促发定时器,在促发AD

网友:
回复 楼主:

外部中断或者定时查询都可以,外部中断比较准确,占用资源也较少。

网友:
不不,我觉得大家陷入到一个陷阱里去了,如果楼主说的0.28ms后产生的信号是一个最大电压,那我们可以用阻抗变换运放+肖特基二极管后接瓷介电容的电路来保存这个最大信号电压。如果只是单纯的测0.28ms对应的电压值就当我前面什么也没说。
至于测上升沿,我提醒下使用施密特触发器,不知道问百度。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高手云集,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