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MSP430的字符串指针的问题

楼主:
核心代码是这样的
char* Reverse(char* s)
{
        char* p = s;                //p指向字符串头部
        char* q = s;
        while( *q )
        {
                ++q ;
        }
        q -- ;                        //q指向字符串尾部
        while(q > p)
        {
                char t = *p ;
                *p++ = *q ;
                *q-- = t ;
        }                                //交换并移动指针,直到p和q交叉
        return s ;
}

void Write_English_String(BYTE MX, BYTE LX,BYTE Y,char *s)
{
        Set_XY(MX,LX,Y); //Set Display's Column & Row
       s=Reverse(s);

        while(*s)
        {
                Write_Char(*s);//Display the String
                s++;
        }
}
这里想把字符串S倒序显示出来的,可是这样的CODE 编译下载进MSP430的时候,怎么都不对,打印出来的顺序没有变化,和之前的一样。这样的话,感觉就是指针地址没有传过去,可是下载调试用窗口看的时候,发现到MCU中的时候地址不是连续的。也不知道各位碰到过这种情况没?

编译环境用的是IAR!

网友:
没看出问题,地址不是连续的什么意思

网友:
最大的可能就是你传了一个常量进入,而常量是不能改变的。

网友:
是形如这样调用的?
Write_English_String(5,2,0,"I Love You!");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如我所说了,常量是不能改变的,你需要用数组才行。

网友:
char xxx[]="I Love You!";
char * pp=xxx;
Write_English_String(5,2,0,pp);

顺手帮你试了下,通过
另外Reverse(char* s)不需要返回值

其实还不如逐个反向输出一个字符,这样就可以直接在函数中写字符串省ram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