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UART输出问题

楼主:
一般单片机都会用到MX232把UART的信号转成232信号,但是笔记本一般木有COM口所以又用到CH340这类芯片把232信号转成USB信号才能和笔记本通讯。
但是这样转换来转换去,难道不能把单片机UART的信号直接转换成USB的信号和PC通讯吗?
请大神赐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逻辑电平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只有通过232转换这个方法吗?关键是232的COM口做成产品不是很通用,最好能转换成USB的母口让用户通过USB线就能进行通讯。

网友:
现在的USB转串口不就是这个功能么?不用先转成0V和-12V电平啊,TTL的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直接用单片机上的RXD和TXD输出的信号是TTL信号?还是要转成TTL信号

网友:
能,tusb3410,将TTL转为USB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单片机都会用到MX232把UART的信号转成232信号,但是笔记本一般木有COM口所以又用到CH340这类芯片把232信号转成USB信号才能和笔记本通讯。
但是这样转换来转换去,难道不能把单片机UART的信号直接转换成USB的信号 ...

来看看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块芯片是自带单片机功能,自己把UART的输出内容转成USB信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单片机的功能,需要单片机的串口接该芯片,该芯片接电脑USB。然后单片机发串口信息就可以在电脑上的调试助手看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如果是接单片机的串口的话,就是我UART出来的信号还是要转RS232咯?
那TUSB3410的功能不是和市面上PL2303或者CH340的功能一样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是接单片机的串口的话,就是我UART出来的信号还是要转RS232咯?
那TUSB3410的功能不是和市面上PL2303或者CH340的功能一样了吗?

不需要转成232,直接接就可以了,你好好看下手册

网友:
通信协议不一样,这是他们之间的交流语言,

网友:
PL2303就行了,但是这个是BSL的用法,要做串口通信得用232电频转换,因为单片机和电脑的电平不一样,但是单片机和单片机通信直接用串口就够了,多机通信要加芯片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啊,现在有带USB口的单片机,直接可连PC

网友:
USB串口桥有TTL电平的,也有RS232电平的,根据自己的需要灵活选择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