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ker TI M4 开发板开发应用教程第三章第三节:按键中断与按键扫描

楼主:
第四章Hanker TM4C123 外设应用
4.3 TM4C123 的按键控制
4.31 原理分析:
按键的输入其实就是对GPIO 口进行操作。同时引入了中断的概念。实际上按键控制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按键扫描,这种情况下,CPU 需要不停的工作,来判断GPIO 口是否被拉低或者置高,效率是比较低的。另一种方式为中断控制,中断控制的效率很高,一旦系统IO 口出现上升沿或者下降沿电平就会触发执行中断内的程序。

中断是指由于接收到来自外围硬件(相对于中央处理器和内存)的异步信号或来自软件的同步信号,而进行相应的硬件/软件处理。发出这样的信号称为进行中断请求(interrupt request,IRQ)。硬件中断导致处理器通过一个上下文切换(context switch)来保存执行状态(以程序计数器和程序状态字等寄存器信息为主);软件中断则通常作为CPU 指令集中的一个指令,以可编程的方式直接指示这种上下文切换,并将处理导向一段中断处理代码。中断在计算机多任务处理,尤其是实时系统中尤为有用。这样的系统,包括运行于其上的操作系统,也被称为“中断驱动的”。简单的来说就比如某个人正在做某事,突然来了个电话,他就要停下手中的事情去接电话,中断相当于这个电话。触发中断后跳出原来运行的程序去执行中断处理。首先这里我们先来学习软件中断:GPIO 中断处理。以后再其他功能中在探讨其他事件中断。

4.32 硬件设计:
中断处理电路十分简单,下图就是我们在Hanker 开发板上设计的用户中断按键。采用的是五向按键,方面设置多种控制状态,如图所示:

电路设计的时候都是按键接一个上拉电阻,提供给驱动能力因为我们设置按键端口是输入功能,考虑到输入功能的驱动能力,电路设计的时候一般加上拉电阻。

4.33 软件设计:
学习TM4C123 系列中断时,我们可以一边回想单片机中断系统一边学习。这里的思路就与单片机类似:当按下按键时,电平变动,使用上升或下降沿触发中断,然后执行中断处理事件,控制翻转LED 的亮灭,我们这里可以通过实现这个简单是功能来对TM4C123 中断进行入门。

对于单片机来说,很简单,开中断即可。但TM4C123 却有所不同。LM4F 系列中断需要设置具体中断的类型或触发方式,不同片内外设具体中断的类型或触发方式也各不相同。在使能中断之前,必须对其进行正确的设置。以GPIO 为例,分为边沿触发、电平触发两大类,共5 种.

那么首先我们建立工程项目如下图所示:

下面介绍下几个加入文件,其中lcd_320X240_ili932x.c 文件为液晶触摸屏的驱动文件,如果不使用液晶屏的话就可以不加入,要使用的时候还必须结合图形驱动库文件一起使用。

Main 函数就是我们用户编写的代码,由于我们使用了库函数编写,所以要加入外设驱动库封装.lib 文件,这里面封装了所有的外设驱动,下面我们在下面文件夹找到
Gpio.c 文件查找下面几个要使用的函数:

1.GPIOIntTypeSet( )设置指定管脚的中断类型。

函数原型:
void
GPIOIntTypeSet(unsigned long ulPort,
unsigned char ucPins,
unsigned long ulIntType)

参数:
ulPort 是GPIO 端口的基址。
ucPins 是特定管脚的位组合(bit-packed)表示。
ulIntType 指定中断触发机制的类型。

描述:
这个函数为所选GPIO 端口上特定的管脚设置不同的中断触发机制。
参数ulIntType 是一个枚举数据类型,它可以是下面其中的一个值:
GPIO_FALLING_EDGE;
GPIO_RISING_EDGE;
GPIO_BOTH_EDGES;
GPIO_LOW_LEVEL;
GPIO_HIGH_LEVEL。

在上面的值中,不同的值描述了中断检测机制(边沿或电平)和特定的触发事件(边沿检测的上升沿、下降沿或上升/下降沿,电平检测的低电平或高电平)。
管脚用一个位组合(bit-packed)的字节来指定,这里的每个字节,置位的位用来识别被访问的管脚,字节的位0 代表GPIO 端口管脚0、位1 代表GPIO 端口管脚1 等等。

2.IntMasterEnable( )使能处理器中断
原型
tBoolean IntMasterEnable(void)

参数

返回
如果在调用该函数之前处理器中断是使能的,则返回false
如果在调用该函数之前处理器中断是禁止的,则返回true
3.IntEnable( )使能一个片内外设的中断
原型
void IntEnable(unsigned long ulInterrupt)

参数
ulInterrupt:指定被使能的片内外设中断,
知道上面三个函数,我们就可以来编程了,对于Stellaris 系列ARM,使能一个片内外设
的具体中断,通常要采取分3 步走的方法:
1 调用片内外设具体中断的使能函数
2 调用函数IntEnable( ),使能片内外设的总中断
3 调用函数IntMasterEnable( ),使能处理器总中断
按照上面三个步骤我们介绍上一节关于GPIO 的编程方法,通过调用相应库函数来编
写程序,
这里面需要详细介绍下:
01. ///////////////////////////////////////////////////////////////////////////////////////////////////////////////////////////////////////////////////
02. /-----------------------------------------------------------------------------
03. // 文件名: int.c
04. // 作者: 青风
05. // ARM 内核: Cortex-M4
06. // 使用芯片: LM4F232H5QD
07. // 开发环境: KEIL
08. // 版本记录: V1.00 2011-12-26 14:30
09. // 功能说明:
10. //-----------------------------------------------------------------------------
11. #include "inc/hw_types.h" //定义常用的宏
12. #include "inc/hw_memmap.h" //定义功能存储映射
13. #include "grlib/grlib.h" //
14. #include "drivers/lcd_320x240_ili932x.h"
15.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
16. #include "driverlib/gpio.h" //
17. #include "driverlib/pin_map.h" //
18. #include "driverlib/fpu.h" //
19. #include "inc/hw_ints.h" //定义中断分配数
20. #include "driverlib/interrupt.h" //
21. //-----------------------------------------------------------------------------
22. // 子函数功能说明: 扫描按键,中断翻转LED
23. // 输入参数: 无
24. // 返回参数: 无
25. //-----------------------------------------------------------------------------
26. void GPIO_INT_G(void)
27. {
28. unsigned char ucVal;
29. unsigned long ulStatus;
30. ulStatus = GPIOPinIntStatus(GPIO_PORTG_BASE, true); // 读取中断状态
31. GPIOPinIntClear(GPIO_PORTG_BASE, ulStatus); // 清除中断状态,重要
32. if (ulStatus & GPIO_PIN_0) // 如果KEY 的中断状态有效
33. {
34. ucVal = GPIOPinRead(GPIO_PORTC_BASE, GPIO_PIN_7); // 翻转LED
35. GPIOPinWrite(GPIO_PORTC_BASE, GPIO_PIN_7, ~ucVal);
36. SysCtlDelay(10*(SysCtlClockGet()/ 3000)); // 延时约10ms,消除按键抖动
37. while (GPIOPinRead(GPIO_PORTG_BASE, GPIO_PIN_0) == 0x00); // 等待KEY
抬起
38. SysCtlDelay(10*(SysCtlClockGet()/ 3000)); // 延时约10ms,消除松键抖动
39. }
40. }
41.
42. //-----------------------------------------------------------------------------
43. // 主函数
44. // 函数功能: 按下按键产生中断,使led 灯来回翻转亮灭。PF5 接按键,PH4 接led 灯
45. // 输入参数: 无
46. // 返回参数: 无
47. //-----------------------------------------------------------------------------
48. int main (void)
49. {
50. tContext sContext;
51. tRectangle sRect;
52. FPUEnable(); //FPU 使能
53. FPULazyStackingEnable(); //使能FPU 堆栈
54.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 | SYSCTL_USE_OSC | SYSCTL_XTAL_16MHZ |
55. SYSCTL_OSC_MAIN); //系统时钟设置
56. lcd_ili932x_init(); //初始化LCD 驱动
57. GrContextInit(&sContext, &g_sLcdDisplay);//初始化图形库
58. lcd_backlight_on();
59. lcd_ili932x_flush(&sContext);
60. sRect.sXMin = 0;
61. sRect.sYMin = 0;
62. sRect.sXMax = GrContextDpyWidthGet(&sContext) - 1;
63. sRect.sYMax = 23;
64. GrContextForegroundSet(&sContext, ClrDarkBlue);
65. GrRectFill(&sContext, &sRect); // 填充蓝色方块
66. GrContextForegroundSet(&sContext, ClrWhite);
67. GrRectDraw(&sContext, &sRect); // 加白色框框
68. GrContextFontSet(&sContext, &g_sFontCm20);
69. GrStringDrawCentered(&sContext, "key int", -1,
70. GrContextDpyWidthGet(&sContext) / 2, 10, 0); // 显示KEY 中断实验标志
71. GrContextFontSet(&sContext, &g_sFontCm40);
72. GrStringDrawCentered(&sContext, "key int START!", -1,
73. GrContextDpyWidthGet(&sContext) / 2,
74. ((GrContextDpyHeightGet(&sContext) - 24) / 2) + 10,
75. 0); // 显示提示实验开始
76.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C); // 使能外设GPIOH
77.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G); // 使能外设GPIOF
78.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C_BASE, GPIO_PIN_7,
79. GPIO_STRENGTH_2MA, GPIO_PIN_TYPE_STD);
80. // 设置PH4 为2MA,
81.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G_BASE,GPIO_PIN_0,
82. GPIO_STRENGTH_2MA, GPIO_PIN_TYPE_STD_WPU);
83. // 设置PB4 为2MA,上拉输入
84. GPIODirModeSet(GPIO_PORTC_BASE, GPIO_PIN_7, GPIO_DIR_MODE_OUT);
//PH4 设为输出
85. GPIODirModeSet(GPIO_PORTG_BASE, GPIO_PIN_0, GPIO_DIR_MODE_IN);
86. //PF5 设为输入
87. GPIOIntTypeSet(GPIO_PORTG_BASE, GPIO_PIN_0, GPIO_LOW_LEVEL);
// 按键中断设为低电平触发
88. GPIOPinIntEnable(GPIO_PORTG_BASE, GPIO_PIN_0);
89. // 使能KEY 所在管脚的中断
90. IntEnable(INT_GPIOG); // 使能GPIOF 端口中断
91. IntMasterEnable(); // 使能处理器中断
92. for(;;) // 等待KEY 中断
93. {
94. };
95. }
96.

在主函数里面我们使用了一个中断函数GPIO_INT_G,这个函数必须在启动文件
Startup.s 里进行声明,并且修改如下内容,加入声明:

定义中断:

这样,一个简单的GPIO 中断函数就编写完成了,包括按键控制。按键控制和单片机一样加入延迟进行消抖,这里面使用了一个库函数定义过的函数:SysCtlDelay 在函数文件:sysctl.c 函数中通过汇编语言定义的一个延迟函数。The SysClock 的大小,大家可以提前定义。这个设置在以后系统设置中详细讲述。

下载成功后出现下面现象:按下按键后led 灯翻转。

网友:
先睹为快,楼主好人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正需要,有问题再来请教哈

网友:
液晶屏是怎样接在上面的啊

网友:
大侠,
GPIODirModeSet(GPIO_PORTC_BASE, GPIO_PIN_7, GPIO_DIR_MODE_OUT);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C_BASE, GPIO_PIN_7);
有没有区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侠,
GPIODirModeSet(GPIO_PORTC_BASE, GPIO_PIN_7, GPIO_DIR_MODE_OUT);

GPIOPinTypeGPIOOutput(G ...

楼主很久没有逛论坛了,建议重新开贴提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很久没有逛论坛了,建议重新开贴提问。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