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AVR,有个问题想请教下

楼主:
要学按键功能,在数码管上显示,显示函数式可行的,但是
一直显示8怎么回事啊?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disbuf[4]={0,0,0,0};
uchar  discode[11]={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段码表
uchar  disbit[4]={ 0xFE,0xFD,0xFB,0xF7}; //选通值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i,j;
    for(i=0;i        {
       for(j=0;j<1141;j++);
       }
}

void show(uchar i,uchar j)
{  //  uchar m;
        DDRB=0Xff;

           PORTB=discode;
         PORTA=disbit[j];
      //   PORTA=0xff;
      //   PORTD=0xff;
     delay(2);

}

uchar key_press()
{
     uchar j,k;
     DDRD|=0X08;   //  0000 1000
    // DDRA|=0X30;    //PA4,PA5
     PORTD|=0X08;

     DDRD&=0XF7;    //shuru  1111 0111
    // DDRA&=0XCF;

     j=PIND;
     j=j&0X08;
    // k=PINA;
    // k=i&0X30;

     if(j==0X08)
     {
      DDRD|=0X08;
         return 0;
     }
     else
     {
          DDRD|=0X08;
          return 1;
     }

}
uchar key_scan()
{
   uchar key;
   delay(10);

   if(key_press())
   {
      key=PIND;
      key&=0X08;
      switch(key)
      {
         case 0x08:   key=1;   break;

         default:     key=11;
      }
      delay(2);
      while(key_press());   //等待按键松开
   }
   else
   {
       key=11;
   }
   return key;
}
void main()
{
    uchar l;
    DDRA|=0x0f;   //PA0输出
    PORTA=0X00;

    DDRB=0Xff;
    PORTB=0XFF;

    while(1);
    {
     if(key_press())

     {   delay(2);
         l=key_scan();
         show(l,0);
     }
    }

}

网友:
PORTB=discode;
         PORTA=disbit[j];
这两句是显示的吗?

网友:
PORTA=disbit[j];              show(l,0);       j的值一直为0      0xFE就是8的数码管值        show(0,I)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