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是否可以用来做比较器吗?

楼主:
运算放大器是否可以用来做比较器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
但需要注意几点:
1、普通运放的速度远不如普通电压比较器。也就是说,运放比较慢,作为比较器用,只能用在对速度要求不高的场合。
2、运放都是双向输出,但多数电压比较器是集电极开路(漏极开路)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 ,谢谢您的解释 ,受教了,感觉您很厉害,也很热心。

网友:
推荐你用ADCMP600这个比较器很快

网友:
楼主看看这篇文章的第一个问题:
https://bbs.eeworld.com.cn/TI/20130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