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55定时不准确,跟温度有关么?

楼主:
555作为单稳态触发器,定时为2.5ms最初正常,持续一段时间后,脉冲宽度变小。停机重启,定时时间变长。在工作过程中,温度在不断升高,升高到40度左右,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误差。

网友:
有可能是555芯片自身的变化,也有可能是定时电容容量变化。

网友:
40度555就受不了么,,也可能是周围电容如二楼所说
这个片子好像有好几家生产,,

网友:
ICL7555定时效果优于NE555,而且自身功耗很小,发热量就小了。

只是驱动负载的能力较差。

不要用普通的铝电解电容器,因为有漏电流的存在,导致其定时重复性很差。

555升到40度好像处于异常工作状态。是不是负载电流较大?或者定时电阻(7脚至VCC之间的电阻器)阻值偏小?这个电阻要选择5K以上为好。

网友:
主要是定时电容选择的不合适,要选择低温度系数的,555本身和电阻的温漂不大。
RC常数一旦定下来,定时电容和定时电阻不能任意取值,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中值为佳。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的贴片电容,C=0.1u,R=22k。问题出在这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取值区间是可以的,但这个0.1uF的电容选择很关键。0.1uF是最常用的电容规格,没有之一,但这个规格的电容种类很多,最常见也最便宜的是Y5U陶瓷贴片电容,这样的电容温漂很明显,切不可用于RC定时回路。如果对定时要求较高,这个0.1uF的电容应该使用有机介质薄膜电容。
有此可见,熟悉元器件特性是多么的重要。